欧陆590故障

楼主(2009-08-15):
我公司是铜带加工企业。有一台500KW直流电机。是用欧陆590控制。负载大一点的时候(没有超过额定电流)就报警。显示为MISSING,PULSE.XIE谢谢大侠们帮忙一下

网友A:
做一下电机优化,试试看。

网友B:
你那个是丢失脉冲的意思.我也碰到过,你的是连动吗(就是两台电机同步工作)当电枢电流波动太大,太小有时低0A会这样动着的.我常用的办法就进线则加(三相阻容吸收)

可以找我邮箱

fkue008@163.com

网友C:
楼主,你在哪里?我在温州 如果方便加我QQ联系:445772180

如果就近帮忙给看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