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罗宾康10kv变频器故障处理

楼主(2009-08-15):
我单位的罗宾康变频器近日多次提示“输入电压过低”故障停机,但检测高压电网并未有变动,而我手头没有罗宾康10kv变频器的维修资料,请问该如何处理这个故障?

网友A:
进口东西的短板就暴露出来了:不是响应不及时,就是维修开价吓人。。现在是西门子罗宾康了。。就更牛气了。。

网友B:
第一:对比变频器显示的输入电压和系统电压是否一致,一致的话,可能是外部问题。

第二:系统电压是否有闪烁。

第三:主回路开关接触情况是否良好。

第四:如果外部无问题,可能变频器电压互感器接触不良(高压保险,100V保险)。

第五:到控制器的回路接触不良。

第五:电压信号外部整理板故障。

第六:控制器模拟板故障。

网友C:
1,首先确定电网没有负向波动(就是有向下波动)

2,检查整个输入高压检测回路,高压检测电阻应该是7200M欧姆的

3,然后检查输入电压检测回路的信号线是否有松动

  如果还解决不了,估计要换DCR下面的一块采样板子了,或者更换DCR里面的信号处理的板子。

网友D(2011-09-08):
引用 网友B:

第一:对比变频器显示的输入电压和系统电压是否一致,一致的话,可能是外部问题。

第二:系统电压是否有闪烁。

第三:主回路开关接触情况是否良好。

第四:如果外部无问题,可能变频器电压互感器接触不良(高压保险,100V保险)。

第五:到控制器的回路接触不良。

第五:电压信号外部整理板故障。

第六:控制器模拟板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首先确定电网没有负向波动(就是有向下波动)

2,检查整个输入高压检测回路,高压检测电阻应该是7200M欧姆的

3,然后检查输入电压检测回路的信号线是否有松动

  如果还解决不了,估计要换DCR下面的一块采样板子了,或者更换DCR里面的信号处理的板子。

网友E:
低价提供曼罗兰r700印刷机水辊驱动器,伦茨的e82ev751-4b040,电话13388392339,qq771990259.

网友F:
1下载变频器故障记录,查看停机前后变频器相关状态记录。

2 确认变频器供电网络在变频器报故障时确实无异常

3 检查变频器输入高压检测衰减电阻(6KV用7.2兆欧)及其相关电容是否正常

4 检查控制柜内SCB(信号调理板)连接是否正常

5 检查SIB(系统接口板)是否正常

6 检查SIB与SCB接线是否牢固可靠

网友G(2011-12-09):
有结果吗?能把结果给写出来吗?

网友H:
同意9楼的说法,应该有帮助

网友H:
首先应该先分析下变频器的故障和运行记录,然后再判断具体原因

网友I:
北京中关村专业罗宾康高压变频维修!成功率高!专业原厂配件!!

----------------------------------------------------------------

手机:13311395812 QQ:125448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