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270与PLC(300)通讯不上!!!急啊!!!

楼主(2009-08-15):
触摸屏(西门子TP270)程序我已经成功下载到PLC里面了。串口直接下载的。用的时PROTOOL软件。控制器参数是:地址9,DP通讯,波特率500.同级参数2.2.0

触摸屏里面的参数跟这设置的一样。

STEP7程序也没问题。PROFIBUS网,波特率500.

PROTOO程序成功下载进去后。触摸屏上提示波特率设置不正确。通讯中断。PLC到我触摸屏又150米的距离。波特率我改到187.5,两边下载后。PLC。SF灯报警。没办法后又只能改到500.正常!这时为什么呢?

关键时触摸屏跟PLC通讯不上啊??波特率500.应该足够了吧。应该不会时这个的原因吧。哎。急死我了都

各位。请帮帮忙啊。小弟我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明天去检查硬件问题

网友A:
SF灯报警通常是内部故障,把程序下载后在线监测一下是什么故障,是程序故障还是通讯故障。触措屏参数要改成远程通讯方式。或者通过MPI或PROFIBUS下载一下看能否下载。

网友B:
将地址和波特率设置正确

网友C:
将硬件组态重新下载一次,

把程序下载后在线监测一下是什么故障,是程序故障还是通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