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SKB3400300变频器使用求助

楼主(2009-08-15):
大家好!爱默生SKB3400300变频器3.0KW,380V供电,该变频器如何设置外接电位器控制,如何设置键盘控制。

网友A:
没说明书吗?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先看看说明书

楼主:
哦,这个问题弄明白了。找到说明书以后,这样设置,供大家分享。键盘控制,将P05改为Pad,B4端子断开,修改参数以后,B4端子使能即可,通过键盘启动变频器,然后持续按下上升下降箭头,实现电机速度调整;外接电位器控制,P05改为AI.AU P16改为Volt电压输入。此参数若电流状态,一旦上点,会出现过流报警,同样修改参数之前B4端子必须断电,在ihh状态方可修改参数,端子B4使能以后,方可具备启动条件,B5同样使能,然后,逐渐调整电位器,电机会运行起来。欢迎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B:
变频器技术资料分享
变频器技术交流
QQ 群 56926872 欢迎加入
紧急求购信息 汇集
紧急求购
http://bbs.gongso.com/showforum-54.aspx,这里汇集工控领域的 求购信息,大家也可以自己发布求购信息,互通有无,一起签单!!
不要嫌单子小,能赚钱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