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10多年遇到的第一难题接触器断开后放电

楼主(2009-08-15):
各位同仁请帮帮忙分析一下,3台直流调速器控制镗床5个轴运动,油泵启动,各调速器使能接通。A调速器控制X.Y轴,B调速器控制U.W轴,C调速器控制Z轴,A.B调速器通过直流接触器转换,直流接触器的2对主触点分别连接各轴电机的电枢和励磁线路,X.Y.U.W.轴电机的励磁线圈并联有消磁电阻,经检查各励磁线路正常,消磁电阻完好。现在情况是:从Y轴转换到Z轴后,Y轴接触器断开,接励磁线的触点一直放电,直到把接触器烧毁。从X轴转换到U轴还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A:
一直放电?就算什么保护措施都没有,也就是放一下吧?接触器的控制端加火花消除器了么?

楼主:
的确是一直放,直到接触器燃火

网友B:
有几个疑点:A调速器控制X.Y轴A   现在情况是:从Y轴转换到Z轴后,Y轴接触器断开。  C调速器控制Z轴  从X轴转换到U轴

                        这里好像蛮矛盾的。

                         Y轴接触器断开,接励磁线的触点一直放电,断开了,怎么放

网友C:
你用的是交流接触器?

网友A:
“一直放电?就算什么保护措施都没有,也就是放一下吧?接触器的控制端加火花消除器了么?”

楼主:
刘斑竹说的火花消除器没用过,但是不知对比较厉害的放电是否有效。总之谢谢各位的回复。3楼理解肯能有点问题,3个调速器有2个控制两根轴,通过直流接触器转换,有一台控制一根轴。至于接触器断开怎么放电就是需要探讨的。

网友B:
接触器断开怎么放电就是需要探讨的,莫非空气电离?

3个调速器有2个控制两根轴,通过直流接触器转换,有一台控制一根轴。没错

A调速器控制X.Y轴,B调速器控制U.W轴,C调速器控制Z轴。这很清楚。

现在情况是:从Y轴转换到Z轴后,Y轴接触器断开,接励磁线的触点一直放电。                       从X轴转换到U轴还是同样的情况

注意:A调速器控制的是 XY                                                                                                    XY怎么变成X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