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TL和SFTR指令实例综合应用?

楼主(2009-08-15):
最近在学位左移和位右移综合应用遇到一个问题,请高手指点

从Y60至Y71隔1秒亮1个灯,全部亮后;再从Y71至Y60隔1秒灭1个灯,然后循环

上面的程序是不正确的,请高手指点下,这两条指令同时用时,关键点在那里,想了好久没有想出来,谢谢了

网友A:
把SFTLP及SFTRLP指令改为如下,当左移位到M160为ON时开始执行SFTRLP指令,当右移到M149为OFF时开始执行SFTLP指令,M200~M209的常闭触点可删去不要。如果想程序更简练点后面的程序可用Mov k3M150 K3Y60 替代。

楼主:
谢谢1楼的回答,上面的程序只是我在仿真的软件上模拟,为了更直观点,才这样编的。

楼主:
请问1楼,为什么当M160接通,而M149也是接通的,有点不明白,

分析是M149无动作,

网友A:
程序开始运行时,M149常闭触点为ON,执行SFTLP,M150,M151,...,M160每间隔1秒依次为ON,即Y60~Y71依次为ON。

当SFTLP执行到M160为ON时,开始执行SFTRP,M159,M158,..,M149每间隔1秒依次为OFF,即Y71~Y60依次为OFF,每间隔1秒M150~M149就右移一次,由于

 M160~M150之前全为ON,所以M149就一直为ON直到M159~M150为OFF,然后又开始执行SFTLP。

网友B(2012-11-17):
    假设M0=ON,M1=ON,M2=OFF,M3=ON
        M20---M23都为ON,M24---M27都为OFF,M28---M31都为ON,M32---M35都为OFF
    SFTRP M0 M20 K16 K4(M20---M35以四个位为单位向右移动,M20---M23溢出)
    执行的结果为:
        M20---M23都为OFF,M24---M27都为ON,M28---M31都为OFF,M32=ON(等于M0),M33=ON(等于M1),M34=OFF(等于M2),M35=ON(等于M3)
左移是高移,右移是低移。像上面指令M0-M3(K4指定)右移至M35-M32,原先的M35-M20依次右移四位。而M20---M23溢出。

网友C(2013-06-10):
一个左移sftlp或者一个右移sftrp就可以完成了,搞左右移两个指令会搞晕头的,本来很简单的,多了个指令就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