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U系列PLC可做源型或漏型深入,S/S内部没固定

楼主(2009-08-16):
信号输入端口为X0~X7、X10~X17、X20~X27、X30~X37
输入端口有三种接线方式:漏型输入、源型输入和外接24V电源输入。
漏型输入是把S/S端子与24V短接,0V作为公共端,输入信号为干接点(继电器)信号,干接点接通为有信号输入;源型输入是把S/S端子与0V短接,24V作为公共端,输入信号为干接点(继电器)信号,干接点接通为有信号输入;外接24V信号以S/S为公共点,可以为正或负24V,绝对值大于18V为有信号输入,小于5V为无信号。

楼主:
输入为ON, 输入电流大于4.5mA
输入为OFF ,输入电流小于1.5mA

网友A:
有的人在使用的时候没接这根线,最后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我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客户那所有的接近开关全亮,当时在那傻了好久,后来才发现原来这根线没接。

网友B:
有选择的,很好,可以接NPN、PNP

网友C(2009-10-21):
不知道输出,可不可以同样做成源/漏两种的???

楼主:
对:start_sz 关于

不知道输出,可不可以同样做成源/漏两种的???

内容的回复:

独立公共端的输出可以接成漏或源型。

网友B:
继电器输出如果接直流电可以选择由COM流向Y,也可以选择由Y流向COM,晶体管输出只能由Y流向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