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怎眼才能输出0-10v电压

楼主(2009-08-16):
ABB变频器A01默认输出为0-20ma电流信号,怎眼才能改为输出0-10v电压信号呢?

网友A:
好像有拨动开关的呀,或者参数改,回头帮你看看说明书,哪个系列的,呵呵,好长时间不做技术工作,有些生疏,李,13526439603

网友B:
默认就是0-20MA,你可以串电阻

网友C:
在AO1跟GND端子上并一个500欧的电阻。

网友D:
在AO1跟GND端子上并一个500欧的电阻。

很是同意哦!现场也基本都这么处理的哦!

网友E:
"在AO1跟GND端子上并一个500欧的电阻。"

网友F:
是串电阻,电流变电压容易,电压变电流就有点困难了

网友G:
我们用的这台是在压差器上设置,但是不知能否在变频器上设备频率随电压的小而变大呢?

网友H(2009-10-11):
引用 网友C:
在AO1跟GND端子上并一个500欧的电阻。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