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的怪毛病

楼主(2009-08-16):
西门子变频器故障率高,有些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比如我这两台MM440,22KW的,其中一台上电报F001,检查驱动板,没有发现问题,重新装上又好了,再怎么上电它也不报了,也没办法下手了.还有一台上电报A0910,检查显示的直流电压比用表量的要高30多伏,但是显示的电压在慢慢下降,一会又好了,就这样拿给客户用又怕不保险,有没有哪位大侠碰到过同样问题的,指教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A:
有些隐性的软故障 要仔细分析 才会不走弯路

楼主:
这位朋友能不能说的具备一点呢?

网友B:
是不是排线接触误报的.

楼主:
也有可能,所以我现在直接用线连起来,也不知道跟温度有没有关系!

网友C:
使用环境怎么样?

网友D:
先更换电容再说,直流检测处的电容老化了

网友E:
我也想知道答案,你最好向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F:
这些故障,就是关掉电源从新启动可以的,可以用到要求不是很高的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