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A/160A接触器启动22/45KW双速电机,接触器触头粘连

楼主(2009-08-16):
CJ20-63A  CJ20/160A接触器控制双速电机,250A接触器触头偶尔粘连,先低速启动,延时30秒方可启动高速

接触器触头有时粘连导致跳总闸

何解?

计划更换CJ40-125A/250A代替以上2个接触器,安装尺寸相同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重了-------

网友A:
多大的电动机------------------------

网友B:
假接触器,接触器可以改用CJX2,或者直接用变频器

楼主:
45KW双速电机  轴流风机

启动负载比较重,低速启动延时转高速

接触器正泰CJ20,CJX2最大95A,也危险,以前原装施耐德50A接触器带18.5KW电机直接启动没有问题,正泰95A都没有施耐德50A耐用

网友C:
呵呵现在国产价格成本考虑,质量却上不去,呵呵建议换ABB,施耐德原装,

网友D:
是不是线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