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中如何用电机零脉冲来做原点?

楼主(2009-08-16):
这句话我不是很明白:一般来讲,高档的数控系统都是用电机的零脉冲来确定原点的。拿西门子的EM253定位模块来说,伺服碰到RPS后会减速寻找ZP,这个ZP可以用接近开关,也可以用电机的零脉冲,试想一下,用电机的零脉冲来确定原点,那么每次找到的总是那个位置,因为电机的可靠性比接近开关要高的多
1.这个电机的零脉冲信号是什么呢?
2.我是这样理解的,当碰到减速接近开关后,伺服会输出一个设定的脉冲数(假设为10个脉冲)后停止,就把这个位置作为原点对吗?
我说的大家明白吗?我理解的是不是有错误啊?用这个电机的零脉冲来找原点,怎么替代接近开关找原点?原理是什么??

网友A:
電機每轉一圈,輸出一個Z相脈衝,這個脈衝就是樓主所說的零脈衝.一般應用於轉盤等圓周情形.

楼主:
伺服电机的Z相脉冲我明白了,但是怎么用它来实现原点控制呢?伺服电机的Z相脉冲式直接接到PLC上的吗?还是先接到驱动器上,再从驱动器输出一个Z相脉冲给PLC呢?
假设用伺服电机的零脉冲做原点的话,当伺服回原点时碰到近点信号时,伺服会怎么动作呢?

网友B:
你所说的RPS应该是指的机械原点,要精确校原点的话一般需要机械原点和光码原点的配合。近点信号就是机械原点,只能粗校原点;通常先粗校原点,再减速用Z相信号精校原点。Z相脉冲是驱动器的输出,是光码原点信号。

楼主:
伺服想精确的回原点,用伺服的Z相脉冲怎么来实现?伺服电机转动一圈,输出一个Z相脉冲信号。假设伺服电机第一次找原点,碰到近点信号时,编码器码盘正好离Z相脉冲刻线还有180度,那么伺服电机会碰到近点信号后减速转动180度后输出Z相脉冲使伺服停止转动,比如这就是第一次回原点。假设伺服电机第2次找原点时,碰到近点信号时,编码器码盘离Z相脉冲刻线还有200度,那么伺服电机会减速转动200度后输出一个Z相脉冲停止。这样的话第一次回原点和第二次回原点的位置就不一样了啊。
实际伺服系统中怎么用这个Z相脉冲来实现原点定位呢?

网友C:
服电机会碰到近点信号后减速转动(180度也好200度也好,反正在360度以内)到编码器Z相脉冲信号,如果转速高或负载转动惯量大亦或是近点信号与编码器Z相脉冲信号很近(比方是5°),会出现电机轴减速转过编码器Z相脉冲信号位置而未停下(过冲),这也没关系,伺服会再转回来,如此来回震荡……直到停止在编码器Z相脉冲信号位置上

楼主:
回复5楼,我的意思是说,假设伺服碰到近点信号时,离编码器Z相脉冲200和180度时,定位的位置就不一样了啊,在下次起步时位置就错了啊。

网友C:
对,是不一样,这就是误差,在电机轴1转以内的误差

楼主:
一转以内的误差是很大的啊,假设丝杠的螺距是5MM,电机一转就是5MM啊,那么误差就大了。怎么来杜绝?

网友D:
学习,如果用绝对编码系统会怎样

网友E:
"假设伺服电机第一次找原点,碰到近点信号时,编码器码盘正好离Z相脉冲刻线还有180度,那么伺服电机会碰到近点信号后减速转动180度后输出Z相脉冲使伺服停止转动,比如这就是第一次回原点。假设伺服电机第2次找原点时,碰到近点信号时,编码器码盘离Z相脉冲刻线还有200度,那么伺服电机会减速转动200度后输出一个Z相脉冲停止。"

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您的接近开关位置变化了,或者是接近开关的重复性太差.

楼主:
回复版主刘岩利,我想这样控制可以吗:当伺服碰到近点信号,让伺服减速输出一个设定值(比如10个脉冲)后停止,然后就把这个位置作为原点可以吗?你说用零点脉冲做原点控制好?还是我这种方法好呢?一般的伺服控制系统中,都用什么做原点呢?接近开关吗?

网友B:
对:popmusic 关于伺服想精确的回原点,用伺服的Z相脉冲怎么来实现?伺服电机转动一圈,输出一个Z相脉冲信号。假设伺服电机第一次找原点,碰到近点信号时,编码器码盘正好离Z相脉冲刻线还有180度,那么伺服电机会碰到近点信号后减速转动180度后输出Z相脉冲使伺服停止转动,比如这就是第一次回原点。假设伺服电机第2次找原点时,碰到近点信号时,编码器码盘离Z相脉冲刻线还有200度,那么伺服电机会减速转动200度后输出一个Z相脉冲停止。这样的话第一次回原点和第二次回原点的位置就不一样了啊。
实际伺服系统中怎么用这个Z相脉冲来实现原点定位呢?
内容的回复:

Z相脉冲相对编码器码盘的位置是固定的啊,所以一圈内Z相脉冲的位置是固定的,你的180度,200度是一个相对值,是近点信号相对Z相脉冲的值,是由近点信号的误差导致的,对Z相脉冲校原点的精确性无影响。

楼主:
回复12楼,我的意思是说,在伺服没回零之前,假设存在累计误差,第一次回原点时,碰见近点信号时,正好离码盘的Z相刻线是180度,那么伺服肯定是在减速旋转180度后输出一个Z相脉冲让电机停止,这就是第一次找到的原点位置。经过第一次回零后伺服电机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会出现累积误差,而且这个累积误差和上一次误差不一样的,现在进行地二次回原点,当伺服碰到近点信号时,码盘的离Z相刻线现在是200度了,那么伺服肯定是在减速旋转200度后输出一个Z相脉冲让电机停止,这就是第二次找到的原点位置。向我说的这种情况的话,伺服2次找到的原点位置发生了变化,也没法用原点的回零控制消除运行中的累积误差啊?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就是说现在伺服系统运行了一段时间(假设运行10小时)我要让他回一下零,好消除伺服系统中的累积误差,但是在每一次做会原点控制时,每一次的累积误差不能保证是一样的,就是说有可能在碰到近点信号时,码盘的Z相刻线的角度也会不一样,那么伺服在减速找到Z相刻线转动的角度就不一样了,肯定找到得原点位置也是不一样的。这样就起不到回原点的实际意义了啊?

大家看看会发生这种情况吗?你们平常都是怎么来消除伺服系统中的累积误差的呢?

网友E:
"假设存在累计误差,第一次回原点时,碰见近点信号时,正好离码盘的Z相刻线是180度,那么伺服肯定是在减速旋转180度后输出一个Z相脉冲让电机停止,这就是第一次找到的原点位置。经过第一次回零后伺服电机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会出现累积误差,而且这个累积误差和上一次误差不一样的,现在进行地二次回原点,当伺服碰到近点信号时,码盘的离Z相刻线现在是200度了,那么伺服肯定是在减速旋转200度后输出一个Z相脉冲让电机停止,这就是第二次找到的原点位置。向我说的这种情况的话,伺服2次找到的原点位置发生了变化,也没法用原点的回零控制消除运行中的累积误差啊?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误差不会累计在这里.

"就是说现在伺服系统运行了一段时间(假设运行10小时)我要让他回一下零,好消除伺服系统中的累积误差,但是在每一次做会原点控制时,每一次的累积误差不能保证是一样的,就是说有可能在碰到近点信号时,码盘的Z相刻线的角度也会不一样,"

有多少累计误差,Z相的位置也不会错

网友B:
就是绝对和相对的概念,请楼主好好想想这个!

楼主:
回复15楼,我知道我理解的有问题,但是我真是搞不明白绝对和相对,能形象的拿伺服控制来举个例子吗?谢谢

楼主:
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在伺服运行系统中如果出现误差,当伺服碰到近点信号时,码盘的Z相刻线离检测管的位置不一样,那么伺服肯定会转动不同的角度后停下了,那么这2次原点的位置就不一样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大家能详细的讲解一下,如何用近点信号+Z相脉冲来实现原点控制呢?希望大家给我个例子说明一下,谢谢了

网友B:
由于近点开关的误差,近点开关信号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了。你把近点开关信号位置当成绝对的了。相反,Z相脉冲位置应该是绝对的,即位置1和位置2应该是同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你的位置1和位置2是同一个位置,是绝对的;相反,你的近点开关信号是一个相对值,你的90度,150度是其前后两次相对于位置1,2的角度。最终你的原点是以位置1,2为准的,是一个绝对位置,因此不会有你说的那个误差。近点开关信号只是为了让你在电机一圈内来找那个Z相脉冲位置,这样的Z相位置才唯一。这时你的Z相刻线离检测管的位置在360度以内都能精确校原点,最好在180度左右。

网友F:
我的理解是刘老师的没错,近点开关主要是给电机一个减速信号,近点开关的精度及机械性能的影响,反馈的信号就会有时间差,还有电机接近近点开关的速度快慢,也会使公馈的信号时间有差别,但是零点是不变的,只不过近点开关的反应及重现性差,而导致近点开关与零点的角度不一样。

网友F:
上面的图我觉得应该改一下,位置1和2在同一位置,近点开关的位置稍有点变化才对

网友G:
相信大家在这讨论上面认识是比无知的多。大家对讨论都是积极的。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是因为提出的没有很好地提出歧义点。回答的也不能针对歧义作出尖锐的回复。造成回答后还是不明白。(尽管回答的的确没有疏忽)

我先指出一个歧义:

Z相影射到运动方向上的位置是否是唯一的(单圈内)。请双方共同回答。

网友G:
歧义二:找零(假设正确后)在反复的工作后返回零点附近的最近的Z相位置。与前次找零是否存在不一致。请双方说明原因。为何有偏差。为何没有偏差。最重要的是把理论的假设条件列明。例如:假设丝杆没有轴向间隙;假设脉冲没有丢失;假设近点开关误差在10脉冲内。等等。

我相信以上两点都没有问题的话。应该解决了。

网友G:
我认为任一个单圈内Z相位置和拖板的位置都是唯一的。前提是连轴器紧密,螺纹副无轴向间隙,系统忽略变形。从任何位置来到这一圈的范围内位置都是唯一的。

现在假设这一圈中的任意位置上包含完整的近点信号。上升沿高电平和下降沿。

那么这一圈上的Z相也是唯一的;离近点信号最近的Z信号。可以作为零位的参照对象。至于零位,是相对这个参考点的偏移。

回顾楼主的问题。

<在伺服运行系统中如果出现误差,当伺服碰到近点信号时,码盘的Z相刻线离检测管的位置不一样,>

我们为何要在这个地方“放置一个假设”,“系统有误差”呢。是指物理误差还是数字误差。向前1000个脉冲然后向后1000个脉冲。你认为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误差。

楼主:
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假设伺服伺服电机转动一圈需要200个脉冲,我现在要回原点控制的话,当伺服碰到近点信号时,接着输出200个脉冲(也就是转一圈),我把这个位置做原点位置可以吗?

我说的这种情况和近点开关+零脉冲信号,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一个伺服控制系统中不可能没有误差,举例说伺服每来回动作一个行程,由于械传动上存在误差,要求是走10mm,但是实际走了9.99mm,那么每一个行程,伺服就会累积这个0.01mm误差,伺服系统运行时间长了,误差就大了,(这个时候回原点时,碰到近点开关,Z想刻线的角度就不会和第一次一样了)。像这种情况该怎样消除这个累积误差?

网友G:
可以这么说,你的机械基础不怎么样。丝杆的螺距误差是每个点与理想螺纹的距离的差值,有正负号。丝杆制造出来后这个值是恒定的。你说怎么会因为来回走动而产生累计误差呢?

第一圈0(误差)

第二圈1

第三圈2

那么

转过第一圈时误差为0

转过第二圈时误差累计为1(+1)

第三圈时累计为3(+1+2)

反转到第二圈时累计为1。(+1+2+(-2))

反转到第一圈时累计为0。(+1+2+(-2)+(-1))

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把。过程相反误差的方向是不变的,只是计算的符号相反。

齿轮也是一样的。整圈内,齿距的误差恒为0。

同步带轮链轮就是在大齿数小齿数和链节数的公倍数(n)。走过这n个齿后累计误差恒为0。

固定传动比的传动累计误差都有这样的周期性质。你知道吗?

什么是固定传动比呢?不解释那么多了。“应知应会”应该要知道的一定要知道。应该会做的一定要会做。

楼主:
首先谢谢芳季的指点,我会努力去做的。还有个小问题请你解答一下:

1.只用一个近点接近开关+一个原点接近开关,来做会原点控制。

2.用一个近点接近开关+伺服零脉冲,来做原点控制。

第一种回原点控制是不是一般的伺服控制系统就可以满足要求呢?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误差能相差多少?

网友G:
伺服本身就有零点了.可以不增加原点接近开关了.

但是如果伺服原点信号出来的是5伏的,那么你又嫌麻烦就要选择零点开关了。两个方法主要误差在原点开关本身上的重复精度上

楼主:
谢谢芳季,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H:
建立绝对系统,取消近点开关

网友I(2011-02-26):
提问的你还没有明白,你的180和200不是Z相造成的,而是近点开关造成的,而且你也没有必要看这个数据,主要当你把电机固定住以后,编码器的Z相位置就已经固定了,你再重新安装电机后可能会改变电机Z相的位置。不知你明白否

网友J:
楼主在“17楼”给出的图示已经非常清晰地给出了原点开关与Z信号之间的关系,虽然丝杠侧示意的距离或相位有些不准。

若非机械因素,一旦电机与丝杠的位置锁定,原点开关的轴位置锁定,原点信号和Z信号之间的相位关系就基本确定了,可能出现的相位误差量取决于原电开关的重复精度。

网友K(2011-07-23):
我有一个问题,伺服电机在碰到近原点后再转过一个Z相脉冲后停机回原点,那么电机在回原点过程中有可能是从两个方向回原点,即近点的左和右,也就是说有可能有两个原点。。?但是电机在回的过程中每次都是停在同一个点,这是怎么理解的呢

网友L(2014-09-30):
讨论的很深入   学习了

网友M:
下载学习了  但愿物有所值

网友N(2015-04-04):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O(2015-05-05):
我一般用两种方式加到一起使用,回零精度可以控制在0.003mm左右

原点信号+电机Z相

网友P(2015-09-21):
看了大家的讨论感觉很精彩。我也弄懂了一些。电机安装好后,Z相脉冲位置就已经固定,当然一个丝杆上会有很多Z相脉冲的位置。而用近点开关的作用就是为了找距离它最近的那个Z相脉冲。Z相脉冲是绝对的。

网友Q(2015-10-21):
很深入探讨  喜欢  大家积极

网友R(2015-12-01):
楼主Z相信号是固定的吧,一般有机械原点的绝对控制,原点搜寻时,是不会有误差的,除非是做相对控制,搜原点时可能会有偏差

网友S:
讨论的很深入,收益匪浅啊!!!!

网友T(2016-05-15):
引用 网友G:
伺服本身就有零点了.可以不增加原点接近开关了. 但是如...

原理是明白了,可实际PLC编程那一块是怎样的,有列子吗

网友U(2017-12-02):
棒极了的讨论!受益匪浅啊

网友V(2020-10-16):
这里零点有两个概念:电机旋转编码器零点、最终执行机构的直线运动零点。我们找零点,最终要确定的是直线运动零点。可以外加原点传感器,也可以用电机旋转编码器零点来近似。

一般来说,如果外加的原点传感器重复精度低,用电机编码器Z相做零点,来近似直线运动零点是更准确的。

但实际直线运动的零点,和电机旋转编码器Z相零点,之间还存在一个机械连接误差的问题。如果重复工作较长时间后,出现机械磨损,电机旋转编码器Z相零点和直线运动的零点就会出现较大误差。这时,用电机编码器Z相做零点,可能反而不如外加的原点传感器吧。

网友W:
精彩!插个眼,让大家都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