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如何测量电机的好坏

楼主(2009-08-16):
各位朋友,请问如何用万用表来判断电机的好坏

网友A:
先帮你顶起来,看看下面怎么说

网友B:
严格来说是不能准确判断的,只能看看三相电阻是否平衡,对地是否击穿,对于匝间短路和绝缘不是严重击穿的则无能为力

网友C:
线圈断、严重烧蚀可以用万用表准确测量,绝缘不好用500V摇表测量比较好。

网友D:
测量小功率的电机三相是否平衡和绝缘应该没问题,大功率的电机则测不准了

网友E:
同意6楼!

网友F:
用熟悉了,也能89不离散10

网友G:
多用,熟了就行了

网友H:
测量三相电阻,加摇表测绝缘

网友I:
万用表只可测电机的阻值,来判断电机的好坏.

网友J:
对的,严重同意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