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WINCC通讯简单的实验

楼主(2009-08-17):
初级菜鸟的我搞通了S7与WINCC的一个简单小实验:

楼主:
可笑得很,由于玩的还不是太油,按钮颜色在ON/OFF变化还没有随着变化,努力中!

楼主:
按钮颜色在ON/OFF变化随着电动机运行状态的绿色而变化实验成功!上传第一副是电动机停止时的

楼主:
第二幅是电动机运行时的,启动按钮绿色随着电动机运行的绿色而消失

网友A:
能说说WINCC与S7-300是怎么通讯的吗?

谢谢!!

楼主:
既然问到了,就说一下用的是MPI方式连接的,在S7程序中对PC/PG INTERFASE,做MPI连接的设置,然后编程并在S7程序中的符号表中把变量的名字,数据类型,地址交待清楚,然后就做WINCC的事了,先建立一个项目,起好名字,选好路径,建立连接驱动程序,在这程序根目录下建立变量表,然后绘图,在图中的每一个元件都要定义好属性和事件内容,最后运行S7再运行模拟器,再运行WINCC,用鼠标左击按键就以上贴图所示之现象了!!

网友B:
我也是WInCC初学者,鼓励一下!定定

楼主:
谢谢六楼的鼓励,谢谢!!

楼主:
经过阅读说明书PDF文件OMRON CX-3.0触屏图形编辑器的库内标准图形选择问题顺利解决,我很高兴!!!!

网友C:
学习中,我也等下尝试下,反正闲着不如练着

楼主:
今天在WINCC上
又做了一个按钮隐藏的试验!

楼主:
这是第二幅图片,上图中绿色按钮“启动”按下后隐藏变量置1,红色按钮“启动”按下后隐藏变量置0.

楼主:
返回原始状态!

楼主:
楼上的卖东西,不交流技术不欢迎!!!

网友D(2009-10-30):
讨厌广告!!!!!!!!!!!!!!!!!!

网友E(2011-02-24):
请问楼主按钮按钮怎么设置通讯和plc通讯了?我是个菜鸟 麻烦详细点

网友F:
哈哈 我也是刚学习300跟wincc通讯 是用plcsim仿真的 做了个闪烁灯 多多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