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模块之间的线序?

楼主(2009-08-17):
各位老师,我想请教个问题。

西门子200模块之间的连接线的线序是怎么排列的?

网友A:
i 不明白!!!!!!!!

网友B:
打三菱的客服,他们可能会详细帮你解答的

网友C:
打客服吧

网友D:
请教客服吧,不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E:
以224为例

电源,DC+,DC-,G

INPUT:将所有IL相连,接至DC+

OUTPUT:将所有M相连接至DC-

楼主:
解决了,直接区中关村找作线的。10芯排线,一边做一个接头就行了。完全好用,测试完毕。

西门子80厘米的卖2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