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安装STEP7时 提示:未找到SSF文件啊

楼主(2009-08-17):
为什么我安装STEP7时 提示:未找到SSF文件啊。是不是step7的问题啊,还是电脑的问题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确保你的安装目录无中文字符。
2、将你的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有条件的话可以刻录到光盘内安装。

以上

楼主:
是复制到C盘根目录下么

楼主:
那SSF文件是啥文件啊

网友B:
一般都是step7安装软件有问题

楼主:
我复制到根目录中,已经安装好了,复制到安装根目录中文件能删除掉么?   yuanle大哥谢谢你啊

楼主:
另外,step7的授权钥匙怎样用啊?

网友C:
俗称的月经贴又出现了啊,SSF文件错误是因为路径过长或者说是因为路径中含有无法识别的字母造成的,如果是英文系统可能就是路径中含有了中文字符等,只要将其移动到没有含有特殊字符的盘符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在保证你已经有了授权的前提下,是通过西门子自身有一个授权管理软件(License Management)进行导入

网友C: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71309265900001

网友D:
刻光盘或者虚拟光驱或者直接放光驱里面-有的电脑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