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3.0 在XP下运行几个小时后即死机

楼主(2009-08-17):
工程运行起来后切换到在开发状态下,后台程序仍然在运行,这时不会死机,但一旦切换到运行状态,大约8个小时就死机了,确切的说是WORKSPACE这个进程死了,占用CPU几乎100%,只好手动关闭该进程。是不是需要什么补丁呢?

网友A:
是否脚本程序问题?

最好先自查一下。另外把相同的IFIX放到其他电脑上试试,看看是否共性,排查操作系统和硬件问题。

楼主:
只建了个调度程序,每个小时记录一次数据到SQL,换到其他电脑也一样。另外,我把节点改为单机运行,所有的变量都只是本机变量。

网友A:
是不是不是XP的系统就没有问题?

网友B:
查查历史SQL上的大小,很有可能历史爆了。

网友C:
对,有可能跟数据库有关系.

原来用组态王的时候就出现过每8个小时死机一次,后来把历史数据清空就好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因为写程序的时候在画面中用了定时器,做360旋转的动画。每秒钟弧度-1,定时间隔时间太短,原来是一秒,后来改到2-3秒就没出现过那样死机了。

网友D(2010-05-04):
尽量不要再IFIX里面做动画

网友A(2010-11-13):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因为写程序的时候在画面中用了定时器,做360旋转的动画。每秒钟弧度-1,定时间隔时间太短,原来是一秒,后来改到2-3秒就没出现过那样死机了。

居然还可以给我分了,呵呵

网友E(2013-08-02):
系统的性能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