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知识

楼主(2009-08-17):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与PC机联接,需要一根特制的电缆联接。自制很复杂,这里介绍一种简单方法供大家参考。

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PLC侧          PC25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

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3   2       同上

17             4   7       同上

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

一 程序流程—功能00~09

00 CJ 条件转移

01 CALL 调用子程序

02 SRET 从子程序返回

03 IRET 中断返回

04 EI 开中断

05 DI 关中断

06 FEND 主程序结束

07 WDT 监视定时器

08 FOR 循环开始

09 NEXT 循环结束

二 传送和比较指令—功能10~19

10 CMP 比较

11 ZCP 区间比较

12 MOV 传送

13 SMOV 移位传送

14 CML 求补运算

15 BMOV 数据块传送

16 FMOV 多点传送

17 XCH 数据交换

18 BCD 求BCD码

19 BIN 求二进制码

三 算术和逻辑运算指令—功能20~29

20 ADD 加法

21 SUB 减法

22 MUL 乘法

23 DIV 除法

24 INC 加一

25 DEC 减一

26 WAND 字与

27 WOR 字或

28 WXOR 字异或

29 NEG 求补

四 循环与移位—功能30~39

30 ROR 循环右移

31 ROL 循环左移

32 RCR 带进位循环右移

33 RCL 带进位循环左移

34 SFTR 位右移

35 SFTL 位左移

36 WSFR 字右移

37 WSFL 字左移

38 SFWR FIFO写

39 SFRD FIFO读

五 数据处理—功能40~49

40 ZRST 区间复位

41 DECO 解码

42 ENCO 编码

43 SUM ON位总数

44 BON 检查位状态

45 MEAN 求平均值

46 ANS 标志置位

47 ANR 标志复位

48 SQR 平方根

49 FLT 整数转换成浮点数

六 高速处理—功能50~59

50 REF 刷新

51 REFF 刷新与滤波处理

52 MTR 矩阵输入

53 HSCS 高速记数器置位

54 HSCR 高速记数器复位

55 HSZ 高速记数器区间比较

速度检测

56 SPD 脉冲输出Speed detect

57 PLSY 脉宽调制 Pulse Y

58 PWM 脉冲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

59 PLSR 带加减速脉冲输出

七 方便指令—功能60~69

60 IST 状态初始化

61 SER 寻找

62 ABSD 绝对值凸轮顺控

63 INCD 增量凸轮顺控

64 TTMR 示教定时器

65 STMR 专用定时器—可定义

66 ALT 交替输出

67 RAMP 斜坡输出

68 ROTC 旋转台控制

69 SORT 排序

八 外部I/O设备—功能70~79

70 TKY 十键输入

71 HKY 十六键输入

72 DSW 拨码开关输入

73 SEGD 七段码译码

74 SEGL 带锁存的七段码显示

75 ARWS 方向开关

76 ASC ASCII变换

77 PR 打印

78 FROM 读特殊功能模块

79 TO 写特殊功能模块

网友A:
很好,很强大!

期待高手们都资源共享

网友B:
呵呵;还是找本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