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440故障

楼主(2009-08-17):
我单位连续坏了三台440变频器,突然屏幕没有任何显示,1、2端子间也没有0~10V,可能造成此故障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去查电源板吧,楼主说的屏幕是指面板还是触摸屏?不太清楚。

网友B:
我有440主板,13522320288

楼主:
对:北京海盟路 关于

去查电源板吧,楼主说的屏幕是指面板还是触摸屏?不太清楚。

内容的回复:面板,你讲的电源板是指内部的,还是变频器外部的。若是内部的,即使换好了还可能坏。因为已经坏了三台了。

网友C:
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电源是不是稳定,1、2端子间也没有0~10V,说明你的输出没有,建议你检查一下变频器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