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变频器输出频率和转速关系,请教高手!

楼主(2009-08-17):
变频器输出在50HZ,电机转速1500转每分,那输出100HZ,不就是3000转了,知道3000不对,不知道怎么计算!请教高手!

网友A:
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公式为: n=60f/p(1-s). f是电源(包含变频器供电),p为极对数,s为转差率,对同步电动机该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