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产6SE70怎么样

楼主(2009-08-17):
天津产品的6SE70质量怎么样,是不是质量不太好

网友A:
6se70国内只有天津西门子工厂生产,别无分号。

楼主:
我是指和国外产的对比

网友B:
一样用,想要国外的可以单独定货的,西门子的报价是2种价都有

网友C:
收购西门子6SE70二手变频器,有货的请与我联系13522320288

网友D:
天津产的和国外产的质量是一样一样的,只是价格便宜,

天津的其实就是个组装工厂,元器件都还是国外的,igbt都是英飞凌的,那几块板子都是一样的,连那几个小熔断器都一样

出厂的时候都经过通电检验

楼主:
天津产6SE70变频器烧充电电阻,变频器带充电桥和工作桥的,想了下故障原因有以下:

1、均压电阻或直流中间回路电容有问题;

2、整流桥有问题;

3、工作桥控制有问题(充电完成后未切换到工作桥)

4、电源问题;

5、起停过于频繁。

不知其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发生,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