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是220V的变频器,质量怎么样?

楼主(2009-08-17):
电源是220V的变频器,质量怎么样?国产的和进口的哪个会好一点?我用了一台ABB的,是ACS350的。今天变频器故障报警,我查询后发现是6号故障代码。说是电源电压太低,造成中间电路直流电压太低所致。各位高手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弄个稳压器试试,呵呵!

网友B:
首先确定是不是电源问题,好对症下药嘛

楼主:
早晨9点钟的时候测试,电压不平衡(对零线),只有210V左右。而且这一条线路上还有几台水泵没有启动。(1KW左右的),现在很担心会不会还出现欠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