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G15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8-17):
50hz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大10倍是怎么回事 ?
我们用的变频是西门子G150的变频器。输出端电流时739A,输入端电流是80A。电机额定电流是502A。 多谢大家!!!!!!!!

网友A:
你的测量仪表估计选择不当,测量非正玄波交流电要用电动式仪表,其他仪表误差较大,你可用变频器面板的运行监视查看工作电流。

楼主:
我看了面板的电流了,就是739A。再用表量了也是这个数值。今天我们也查了电机,电机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B(2011-04-25):
你看的是哪个电流值?面板显示的电流值很多的!

739A1分钟以后就报过流停机了!

网友C:
楼主所说应该是正常现象:

输出端电流,负载电流,如果负荷大,超过额定电流也是可能的。

输入电流,真正的有功电流(变频器功率因数0.97,扣除变频器发热,及电机铜耗铁耗),当电机转速很低,但负载很大时,楼主说的现象就出现了,电机电流很大,但并没有做多少功哦!试想一下堵转的情况。

网友D:
“50hz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大10倍”,当然不正常,是测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