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截面积载流量口诀

楼主(2009-08-17):
10下五,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穿管、高温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头三问指铝导线、明敷设、环境温度25摄氏度时的安全载流量

意思是10平方毫米一下,每平方毫米的安全载流量是5A,100平方毫米以上的每平方毫米为2A,16、25的每平方毫米是4A,35平方毫米的每平方毫米是3A,70、95平方毫米的每平方毫米为2.5A。

比较粗略的估算

网友A: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0

网友B:
铜线升级算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wo 考了一份谢谢了

楼主:
铜线升级算就是铜线的载流量比铝线高一级,如果用16平方毫米的铝线,改为铜线的话就用10平方毫米即可

网友D: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意思是:口诀是针对铝导线来说的。导线横截面积10平方毫米以下的乘以5就是它的安全载流量,以此类推:100以上的乘以2 、、、、、、。如果导线需要穿管,载流量要打八折,如果环境温度比较高,在此基础上再打九折,即相当于乘以0.72。裸铝线的安全载流量乘以1.5,如果是铜导线,那么载流量就按实际导线的截面积升一个规格算,例如:70的就按95乘以2.5算,结果就是70的载流量。这仅仅是作为工程应用中的一个参考,与实际测量结果略有偏差。25的接近于乘以3,而35的接近于乘以4,应该以实际应用为准。

附:常用导线规格

0.25、0.5、1、1.5、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250

网友E:
这个好像不准的吧,实际没有那么大。我们单位平时用的一般最多乘个3.像2.5平方的RVVP聚氯乙烯软线一般就带2.2KW的电机,电流一般是5A。而3KW以上电机我们都是用4平方的了

网友F(2010-08-10):
那么距离200米,2.2kw,220V,需要几平方的铜芯线呢?

网友F:
导线规格:0.25、0.5、1、1.5、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250 的载流量是多少呢?

网友G:
回复滨海水电:2.2kw,220V,电流是10A,可以使用2.5平方铜线

网友H:
大概的是这样算的,可以查看资料

影响因素主要有:环境温度 线质量的问题

网友I:
实际工作中  导线载流量要留点富余   尽量不要满负荷工作

网友J:
谢谢了。这口决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