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系列支不支持S7-1200以太网通讯的

楼主(2009-08-17):
1、西门子新出来的S7-1200,内置以太网接口,不知道威纶8000以太网型的支持否,3个s71200,4个8000屏,可以互联吗?

2、假如可以的话,触摸屏数据刷新会不会快一点,以前我用威纶8000与三菱485通讯,一个页面有七八十个数据,显示就不行了,从下边往上一行一行跳出来了,用以太网可以达到怎么样的效果啊?

网友A:
S7-1200的以太网的通讯协议和S7-200的以太网模块的协议是一样的。

只要协议一样就能和8000通讯。

S7-1200的以太网功能还在不断完善,以后功能会更强大。

网友B(2009-09-25):
S7-1200网口是集成了PROFINET 协议和S7-200的以太网模块的协议不一样才是

威轮是否能支持S7-1200的网口通讯,那还不清楚,我认为S7-1200 目前网口协议使采用PROFINET 协议,这协议不是很简单的,但我相信如上面所说,总有一天会完善,但现在是不是很完善,或是已经支持PROFINET,我不清楚,您可以试试,

数据太多,建议使用封闭式的触摸屏较好,使用WINCE或LINUX开放式作为底层操作系统的触摸屏,通讯效能(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都不会太好,weinview 的6000以上都是这种类型触摸屏,建议数据量大,可以采用封闭式的屏,weinview 500系列这种触摸屏较好,但说实话通讯效能这不是威轮屏的强项,价格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