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缺相多长时间运转烧坏电机?有个标准吗?

楼主(2009-08-17):
各位老师:电机缺相运转多长时间才烧怀电机?有标准吗?

网友A:
这要看你的负载是多大,空载的时间要长一点!

楼主:
空载情况下呢?这个一般时间?

网友B:
电机缺相运转多长时间才烧怀电机?有标准吗?没标准,与负荷或接法有关,Y接负荷轻时间长点,三角接短点。

网友C:
你那电机功率大小与负载大小的对比情件况如何?惯量大小相差多少?散热条件如何?环境温度多少?负载性质是连续恒定还是脉动式断续负载?负载变化频率多大?和这些因素都相关,没标准规定

网友D:
你那电机功率大小与负载大小的对比情件况如何?惯量大小相差多少?散热条件如何?环境温度多少?负载性质是连续恒定还是脉动式断续负载?负载变化频率多大?接线柱是否牢固和这些因素都相关,没标准规定

网友E:
我们的变频电源有缺相保护功能。

这里是沃森电源(苏州)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和销售各种变频电源和岸电电源,主要的作用是利用国内的电网电压模拟国外的电网电压,为企业进口设备 ,出口检测提供优质的电源,正弦波输出,专业厂家,有意的可以电话联系 0512-69176280 刘先生
传真0512-69176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