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设置密码忘记了

楼主(2009-08-17):
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上网找一个软件,如果你的密码设置的是纯数字或者是纯字母,位数在6位以下的话,时间应该不会超过一小时。

网友B:
清了重来呗   ,反正你又源程序

网友C:
format掉卡----如果是rom卡的话

网友D:
请查阅此网站www.plcjiemi.com,今天我帮你解决了3个问题,厉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