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PLC与人机的程序怎样做才能达到要求?

楼主(2009-08-18):
就是假如将PLC里的输出(如Y1,Y2 Y3,Y4 Y5)还有时间继电器等,,调到人机界面里由操作者自已自由组合动作顺序以达到所需的控制要求(如根据需要可做Y1,Y3,Y5,顺序动作,也可做,Y1,Y1,Y5,Y3,,Y2顺序动作),PLC和人机里面该怎样做程序,(PLC里做不停的呼叫子程序能达到要求吗,盼高手支招!!!

感谢大家的回答,还是有点不明白,.假如要人机里提供50个程序步骤(这个如何去做),如何将PLC里所有的指令调到人机里去,如果实现这个功能就可以达到上操作者自由组合动作顺序的要求啦, ,主要是人机界面与PLC程序的规划,,,,,,,,望大家提供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A:
我想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状态做一个页面转化,把所有的操作说明都作出相应的参数设置和调整,你能把所有的可能都列出来吗

网友B:
呵呵!很简单了,仔细想想, 给你点提示,用 M 做中间状态继电啊!

网友C:
这个不难,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顺序,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答,还是有点不明白,主要是人机与PLC的程序规划不知道怎么弄,望各位大侠多提供点思路,,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个不难,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顺序,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能不能,再给点提示,还是有些不明白 呀,谢谢

楼主:
对:miy_gongkong 关于

呵呵!很简单了,仔细想想, 给你点提示,用 M 做中间状态继电啊!

内容的回复:能不能再给点提示呀,,现在PLC至这方面卡住啦,

网友D:
 我给别等的企业做的是你这一种,可以让技术员编程(动作先后顺序),让PLC按照她的动作来执行。我做的还带有强大的程序自检错误功能,以及强大的报警提示功能。如你需要可以加我的QQ号996487181,加我时请注明是做PLC和人机的。我会尽力提供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 我给别等的企业做的是你这一种,可以让技术员编程(动作先后顺序),让PLC按照她的动作来执行。我做的还带有强大的程序自检错误功能,以及强大的报警提示功能。如你需要可以加我的QQ号996487181,加我时请注明是做PLC和人机的。我会尽力提供帮助的。
向你请教!

网友D:
  你可以加我QQA啊,我可以帮助你的。我很喜欢与别人谈技术心得。说不上请教了,你太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