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350kw的变频器接风机,最经济的系统是什么??

楼主(2009-08-18):
用户把价钱压的太低~~没办法了。

请问一下以下哪个是不可省哪个可省??

1,进线电抗器

2,出线电抗器

3,制动电阻柜

4,输出EMI滤波器

还有,是用隔离开关+快速熔断器好,还是用断路器好??

网友A:
除进线电抗器外,其它都可以不要

网友B:
隔离开关+快速熔断器好,比断路器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