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电机故障

楼主(2009-08-18):
现在我公司机械手臂伺服在往返的过程中中途停止,但手动原点复归后自动送料可以,在返回得时后会再次停止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现再我公司人员很累

网友A:
是不是后极限限位有问题。

楼主:
您指的是伺服电机的,还是外部限位开关请您说的详细些好吗

网友B:
有以下几点可以去确认一下!1,如果都是相同的位置出现,可以能在此位置线的接头等有松脱可能,2,另外看看参数是不是被人动过,3,左右极限SENSOR确认清楚是否有问题,4停止时可以看看驱动器上的报警代码,然后去查

网友C:
同意四楼关点.........

网友D:
 1.你可以按点位手动操作机械手臂测试 确定其点位是否正确 2.测试其机械手臂SENSOR及极限SENSOR是否正常.

  建议在线查看PLC程式 会更快找到原因!

网友E:
你们用面板吗?你们的 参数有可能被过

网友F:
不知道伺服驱动器报了什么错误代码?有可能是伺服过流引起保护。

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不错的学习电子技术的网站,技佳电路板维修网www.fix4u.cn,文章非常的棒,大量的原创文章,庞大的维修资料,不看会后悔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