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

楼主(2009-08-18):
我现有20个真空泵,想用变频器控制调速,请问需要怎样选变频器,要注意哪些问题和事项。

网友A:
      ..真空泵不一定合适调速运行...如果是几个泵并联运行的..建议根据真空度进行多机联控比较合适..我们为苏州一家大型包装材料厂进行的真空泵组节能改造就采用这种方法,效果让客户相当满意..欢迎探讨QQ:1033109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