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数字量输出模块问题

楼主(2009-08-18):
s7-300的plc有一款32点的数字量输出模块是6ES7322-1BL00-0AA0 定义标注的是DO32X24VDC/0.5A从字面意思上理解是每一个点的最大电流是0.5A(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我想用这个模块的输出点接一个24V的小中继(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种小中间继电器),每一个点接一个的话这个输出模块就要接32个小中间继电器,我想问一下这种方法能行吗,模块能带的动这32个中继吗?会不会烧模块啊。有没有人这样用过,知道的请告诉一声。

楼主:
有没有人这么用过啊,告诉一下。

网友A:
应当不会烧模块,所有的plc不都是控制这种小型的继电器吗?如果连这个都不能控制,我看plc就完了。

网友B:
不会烧模块,我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C:
可以用,一点问题没有,我们一直这样用的。

网友D:
这个可以说是模块的通常用法了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但是他的电流是0.5A我不知道这个0.5A是模块的总电流,还是单个点的电流,背板总线能承受的住吗?假如说可以,我的硬件种需要四块这样的相同的模块,驱动每个点的电流都是从背板总先走的,背板总线能承受的住吗?

网友E:
每点的驱动能力0.5A,

网友E:
此点电流是由外部电源供给,电压为直流24V。并不是总线提供。总线只提供模块工作的电源(5V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此点电流是由外部电源供给,电压为直流24V。并不是总线提供。总线只提供模块工作的电源(5V等)。

网友G:
yjdn说的对:此点电流是由外部电源供给,电压为直流24V。并不是总线提供。总线只提供模块工作的电源(5V等)。

网友H:
能带的动这32个中继.这样用过的人很多,而且都是这样用的,模块要是做成64点输出的,照样可以接64个继电器

32个中继电源不是取自模块内部,而是取自外面供给电源。这个每个点只是作为小开关一样,32点的数字量输出就是相当内面有32个开关。这开关不是靠人为合上去的,而是由程序指令驱动模块让开关闭合还是打开。可能你还没有接过一台PLC的线吧,只要你接过任何一种PLC的线你都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I:
理论上有几个点就可以接几点,但是你可以用程序设计,减少一定中继的数量,(除非你必须是32个输出)。

网友J:
此点电流是由外部电源供给,电压为直流24V。并不是总线提供。总线只提供模块工作的电源(5V等)。

并且注意一点,中继控制的负载,如果电压等级,容量模块可以满足,不必通过中继控制,模块可直接带动;如只是电压等级不符,不妨考虑使用继电器输出的模块,不再局限带动直流24v的负载。

网友K:
西门子就是这样设计的。

你这样用,百分百没有问题。

可以联系我:  qq  284808968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西门子就是这样设计的。

你这样用,百分百没有问题。

可以联系我:  qq  284808968

支持!!

网友M:
分清楚控制电源与动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