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原点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18):
伺服想精确的回原点,用伺服的Z相脉冲怎么来实现?伺服电机转动一圈,输出一个Z相脉冲信号。假设伺服电机第一次找原点,碰到近点信号时,编码器码盘正好离Z相脉冲刻线还有180度,那么伺服电机会碰到近点信号后减速转动180度后输出Z相脉冲使伺服停止转动,比如这就是第一次回原点。假设伺服电机第2次找原点时,碰到近点信号时,编码器码盘离Z相脉冲刻线还有200度,那么伺服电机会减速转动200度后输出一个Z相脉冲停止。这样的话第一次回原点和第二次回原点的位置就不一样了啊。
实际伺服系统中怎么用这个Z相脉冲来实现原点定位呢?

大家在实际的伺服控制中都怎么来做原点控制的?近点信号+Z相脉冲?还是近点信号+原点接近开关?

网友A:
我以前看过台湾做的设备用一个FX2N-1PG可以来实现对Z相脉冲,不过要程序上要设置,

用的是近点信号+原点接近开关。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下。。期待那位大侠的回答。。。

网友C:
机械系统不变得,原点开关位置不变动,每次回原点时你说的角度问题也是固定的。

网友D:
最近我也碰到这个问提,当机械位置不变的话,原点是不会变的,就算你近点信号提前或推后一点点(只要还在Z相前面),也不会影响原点位置。楼主说的180和200只是对脉冲数而言,但对机械位置而言其实还在原位(Z相位置)。

这样就有个问提了,当我想调整原点位置时,不能通过更改近点后的脉冲数确定原点的位置了,而只能通过调整机械更改原点?而且有可能一下子就多了一转。大家都 是怎样更改原点的呢?

网友D:
以前看到有些人做的程序都能通过脉冲数更改原点,那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
除非光电能查出180来,否则找Z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如果用QD75模块是可以任意设定原点值的。

网友D:
我就是用的QD75,                       可以任意设定原点值?是采用的哪种回原点方式?

网友F(2013-06-15):
你的第一次180度和第二次的200度有两度的误差,这两次的误差是近点开关的误差引起的,如果没有Z向脉冲的话确实两次回到原点的位置会有误差,因为有了Z脉冲所以消除了近点开关造成的误差

网友G(2019-07-27):
您好,我想不明白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时,比如第一个Z相信号找到时的位置差不多离开原点接了,当它离开原点接近关后找第二个Z相信号时丝杆移动的位置不是会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