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特变频器VF10系之OC(过流)故障解决之道

楼主(2009-08-18):
现修一台格力特变频器VF10-22G3/30P3,上电即报OC(过流)故障,复位无效。该机逆变驱动光耦系采用安捷伦的A316J。万用表在线测得A316J的FAULT(非)对GND1电压为2V左右并漂移(正常值在4.8V),遂断电,将驱动板拆下以便查找故障点。经查,原属一贴片电容漏电阻变小所致。该贴片电容编号为CB56。找一只好的类似贴片电容换之,故障消除。此仅一例。

网友A:
格力特变频器最容易报OC故障!

网友B(2011-02-26):
利瑪電子AVAGO授权光耦代理 QQ:810654678 罗先生137-1457-2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