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510变频器用通讯控制启停?

楼主(2009-08-18):
ABB 510变频器用通讯控制启动/停止?

向哪个地址写数据呀?

数据应当是多少呀?

说明书看了好久没太看懂。

网友A:
找个当地的分销商或是留个邮件地址给你发个程序看看就明白啦!

网友B:
ABB MODBUS 通讯调试
用Commix12调试acs510通讯* n8 Q9 a% s y0 o8 Q
1. ACS510变频器参数设置:5 T1 \& P W# X- b
9802=1 MODBUS
5302=1 站号 5303=9.6kbit/s 波特率 5304=1 校验方式为8N2 5305为0 …
1001=10 由MODBUS控制变频器启停
1102=0 由MODBUS控制变频器给定速度(0-20000对应0-50Hz)( Q1 v5 V5 k y" h
1103=8 …
 t3 ?) b2.控制变频器起停
a.初始化,即向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42(16进制数为476)并延时100毫秒;
b.停止电机,即向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43(16进制数为477);
c.启动电机,即向A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51(16进制数为47F)
例:通讯初始化:发出【02 06 00 00 04 76 CRC校验码】,延时100毫秒;
启动电机:发出【02 06 00 00 04 7F CRC校验码】
停止电机:发出【02 06 00 00 04 77 CRC校验码】0 f% e% c1 \ [
3.用Modbus修改给定频率的方法
主机向通讯给定1(Modbus寄存器40002)中写入设定的频率数值(范围=0~+20000(换算到0~1105给定1最大),或-20000~0(换算到1105给定1最大~0));

北京欧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BB变频华北区域代理商 北方服务中心

郭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