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中的协议宏PMCR指令怎样理解

楼主(2009-08-18):
我以前是用三菱的PLC,对欧姆龙的PLC不是很熟悉。CP1H中协议宏PMCR指令还不是很清楚。请各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在这条指令中从机号地址要怎样指定?发送接收
时序是怎么回事?通信端口和串行端口区别在哪?

网友A:
通信端口和串行端口区别在哪?

通信端口应该是模块的地址,说的应该是通讯模块挂在主机上分配的地址,(仔细看上面的说明“内部逻辑端口,自动分配,取值0~7”)

串行端口(也叫物理端口),是模块上的端口号!取值1~2;

仔细看看编程手册吧!我说的仅供参考!

网友B:
你硬件上需要一个CJ1W-SCU21-V1或相同的模块配合才能使用,并且要在CX-PROTOCOL里编写一个步程序才行。

我用过这个指令。需要帮助可以找我,可以帮你代写。

联系:plc111@yahoo.cn

网友C(2010-09-03):
说的很好

模块的地址就是 PLC的通讯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