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参数的调试

楼主(2009-08-19):
买电器网   www.midiqi.com告诉您高压变频器参数的调试

       虽然变频器功能参数很多,但在实际应用中,没必要对每一组参数都进行设置和调试,多数只要采用出厂默认值即可。但有些参数由于和现场实际工况有很大关系,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定和调试。
1.加减速时间
  加速时间就是输出频率从0上升到最高频率所需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高频率下降到0所需时间。在电机加速时须限制频率设定的上升斜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则需限制下降斜率以防止过电压。
  加速时间设定要求: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不使过流失速而引起变频器跳闸;
  减速时间设定要求:防止平滑电路(滤波电容)电压过大,不使再生过压失速而使变频器跳闸。尤其是对应风机类的大惯性负载,减速时更容易过压,需要注意。
  加减速时间可根据负载计算出来,但在调试中常采取按负载和经验先设定较长加减速时间,通过起、停电动机观察有无过电流、过电压报警;然后将加减速设定时间逐渐缩短,以运转中不发生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几次,便可确定出比较合适的加减速时间。
2.转矩提升
  又叫转矩补偿,是为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降低,而把低频率范围V/f增大的方法。设定为自动时,可使加速时的电压自动提升以补偿起动转矩,使电动机加速顺利进行。如采用手动补偿时,根据负载特性,尤其是负载的起动特性,通过试验可选出较佳曲线。对于变转矩负载(风机、类负载),如转矩提升参数设置不当,会出现低速时的输出电压过高,电动机带负载起动时电流大,而转速上不去的现象。
3.频率限制
  即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上、下限幅值。频率限制是为防止误操作或外接频率设定信号源出故障,而引起输出频率的过高或过低,以防损坏设备的一种保护功能。在应用中按实际情况设定即可。
4.加减速模式选择
  又叫加减速曲线选择。一般高压变频器有线性、非线性两种曲线(见下图1),通常大多选择线性曲线;非线性曲线适用于变转矩负载,如风机等。使用非线性曲线(又称分段加减速),可以在不同的速度段分别设置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从而可以达到缩短总的加减速时间的目的,增加变频器动态响应的能力。

5.跳转频率
  风机水设备,制造时均按照额定转速较核振动,当设备投入调速运行后,有可能某些转速下进入机械共振区,造成机械的损坏。在机械系统具有共振频率的情况下,利用变频器的跳转频率功能,可以避免因使用传动装置而出现机械共振及由此产生的问题。现场调试时,要逐点检查0至最大频率点的机械振动情况,将振动值超过允许范围的运行点输入变频器中,这样变频器就可以在振动点外运行。
  共振点跳转频率的合理设置,避免了风机、水负载长期在共振点运行,使风机工作平稳,风机轴承磨损减少,延长了电机、风机的使用寿命和维修周期。
本文来自:买电器网 www.midiqi.com  知识库

网友A:
不错,先收藏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B:
我也收藏谢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