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S7-300问题,请各位大虾指导一下。

楼主(2009-08-19):
我现在手头有一个S7-300主站,两个6ES7 972连接头(以下称为连接头1,连接头2),一个DP协议转232的转接器,现在想实现由主站发指令,经由转换器后,给到应用设备。

我的线是这样接的:使用普通双芯屏蔽线,一头接到连接头1的A1,B1,一头接到连接头2的A1,B1,再使用一根双芯屏蔽线,一头接到连接头2的A2,B2,一头接到协议转换器的A1,B1。

设备之间是连接:

编程时:将连接头1接到已经插到电脑上的5611卡上,将连接头2接到主站的MPI接口上(因为所说只有MPI口可以下程序);

传送指令时:将连接头1接到已经插到电脑上的5611卡上,将连接头2接到主站的DP接口上;

请问:

(1)我的接线对吗?  A1,B1与A2,B2有分别吗?

(2)DP口可以下程序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不用拔来拔去的了)

(3)关于PLC编程,看什么书入门?(我做单片机的,不知道这二者有没有共性)

网友A:
1、当使用总线连接器的终端电阻时,A1B1将不受终端电阻影响,A2,B2受影响。
2、DP口可以下载程序,但首次下载请使用MPI方式。
3、查看厂家的编程手册,你做单片机的,他们的共性在于一样遵守编程的基本规范。

楼主:
yuanle,你好!

与电脑连接时应该使用终端电阻吧?这样,我应该用一根线连接两个连接头的A2,B2,然后用这颗线连接5611与主站,对吧?

祝:愉快!

网友A:
超过2个设备就需要使用终端电阻。

楼主:
感谢yuanle的耐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