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或电磁阀线圈的电阻与工作电流的关系

楼主(2009-08-19):
接触器和电磁阀在工作过程中就是靠电磁线圈产生一定的吸力。但其工作时消耗的电流是多少呢?这个电流和其线圈电阻有多大关系呢?清楚这一点我想才能在设计控制柜时对控制电源选择合适的断路器或保险。

那到底接触器或电磁阀线圈的电阻与工作电流的关系是怎样的?是符合公式:I=U/R吗?

网友A:
仔细阅读电磁阀或接触器的说明书,它上面标有功率、电压等参数,可以用U=IR  W=UI公式计算

网友B(2009-09-18):
楼上说的I=U/R只实用直流线圈。对于交流接触器,还要考滤感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