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程序可以设密码吗?

楼主(2009-08-19):
急问:我的S7300里面有几个程序,有的需要加密,有的不需要加密,请问高人这个怎么做?拜谢。。。

网友A:
程序本身不能涉密,只能挂个象征性的小锁头,基本上Unlock工具轻而易举,我建议你对你的PLC进行加密。

网友B:
把需要加密的程序单独建立一个功能块,主程序中调用此功能块 ,然后可以通过STEP7软件的KNOW_HOW_PROTECT功能实现对您程序代码的加密保护(知识产权保护)。
1. 打开程序编辑窗口LAD/FBD/STL;
2. 将要进行加密保护的程序块生成转换为源代码文件(通过选择菜单 File— ;Generate source 生成);
3. 在LAD/FBD/STL 窗口中关闭您的程序块,并在SIMATIC Manager项目管理窗口的source文件夹中打开上一步所生成的source文件;
4. 在程序块的声明部分,TITLE行下面的一行中输入”KNOW_HOW_PROTECT”;
5. 存盘并编译该source文件(选择菜单FileàSave,FileàCompile);
6. 现在就完成了您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还可以通过SIMATIC Logon 来实现对程序块的保护,需要加装SIMATIC Logon 软件

不过加密的程序可以用软件解开的,包括对PLC(MMC卡)加密,对于高手来说加密是没什么用的

网友C:
解---密太easy了,别加密了,想点其他办法吧

网友D:
为什么要加密呢,讨厌加密

网友E:
这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F:
确实没有多大的意义哈!建议不要加密!

网友G:
既然高手的水平都能破密码了里面程序对他的吸引力也不会很大

网友H:
如果你还需要维护  还是不要加密 免得给自己增加麻烦

网友I(2009-09-23):
不是有加锁解锁软件吗,那个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