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plicity 6.1启动工程的时候报 router failed故障

楼主(2009-08-19):
大家好,有一台电脑在运行工程的时候,进程启动列表里面出现router failed提示。导致项目启动不能成功。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2009-11-27):
cimplicity 用得我头疼,尤其是用于历史趋势的数据库,数据不更新,每过一段时间得手动重新将数据库建一次。怎么修改数据库配置都不行,各方请教也没有结果。

网友B:
楼上,主要是数据库的数据量太大的缘故,另外趋势曲线的条数不要太多。你要明白,曲线的显示这都是在查数据库的。存储数据的间隔稍微长一点,例如5秒以上间隔存一个数据。

router failed路由故障,我估计问题可能是系统或者软件有问题啦。如果你重新做系统, 只安装CIM,那么一般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另外把6.1的中文包干掉,用起来可能更稳定一些。我觉得GE有些做的不太好,汉化的也太垃圾了。用过的同志都应该知道,左边一个设备好像一点击就退出软件啦。

网友C(2024-01-08):
cimplicity软件是GE亲生,用的人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