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可否实现微软放大镜的功能?

楼主(2009-08-19):
Intouch可否实现微软放大镜的功能?需不需要使用其他什么软件?

网友A:
可以作,需要用IAS 3.1,配合INTOUCH 10.1来作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但是IAS 3.1好像也只能实现部分仪表等器件的放大功能吧!

 另外,运行INTOUCH的时候,同时运行微软的放大镜,可以实现鼠标指到哪里,就放大到哪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