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cc flexible 2008模拟器 和s7-200的通讯

楼主(2009-08-19):
各位大虾好:

  小弟最近的工程中用到了西门子的屏 由于屏还没有到手 所以想用 西门子的组态软件模拟下屏 来控制plc (以前用的威纶的都可以的), 可是 用西门子的软件怎么都没有反应,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其中, 我用的通讯线是pc/ppi的  不是原装线 不知道有问题否  触摸屏的站地址为1 plc 为2 通讯速度都是9600)  测试画面就用了一个按钮 用事件来控制plc 的输出 变量q0.2   变量数据类型为bool  采集模式循环使用  不知道有什么设置上面的问题 请各位大虾指点下,在线等!

网友A(2010-05-07):
现在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

网友B(2010-08-15):
我也遭遇以上惨况,我用wincc flexible来模拟触摸屏控制西门子s7-200,怎么搞也不成功,但是我把s7-200换成三菱的plc,却没问题,可以通过电脑来控制plc各输入端,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