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模拟器 和s7-200的通讯

楼主(2009-08-19):
各位大虾好:

小弟最近的工程中用到了西门子的屏 由于屏还没有到手 所以想用 西门子的组态软件模拟下屏 来控制plc (以前用的威纶的都可以的), 可是 用西门子的软件怎么都没有反应,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其中, 我用的通讯线是pc/ppi的 不是原装线 不知道有问题否 触摸屏的站地址为1 plc 为2 通讯速度都是9600) 测试画面就用了一个按钮 用事件来控制plc 的输出 变量q0.2 变量数据类型为bool 采集模式循环使用 不知道有什么设置上面的问题 请各位大虾指点下,在线等!

网友A:
wincc flexible 2008模拟器 不能和s7-200的通讯,能和s7-300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