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Mcgs 运行时,是否可以把屏幕上显示的画面完全捕捉下来?

楼主(2009-08-19):
在 Mcgs 运行时,是否可以把屏幕上显示的画面完全捕捉下来?

网友A:
当然可以。使用键盘上的“Print Screen”键就可以把当前的屏幕捕捉到系统的剪贴板中,然后打开画图或者画笔、PhotoShop 程序,粘贴出来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B:
使用mcgs系统控制设备,直接使用命令抓屏幕图片,从触摸屏拷贝到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