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Mcgs是否可和iFix、InTouch、WinCC等通过OPC连接;

楼主(2009-08-19):
Mcgs 是否和iFix、InTouch、WinCC 等软件通过 OPC 连接;

网友A:
没有问题的。Mcgs 可以作为 OPC 客户端,也可以作为服务器。

网友B:
可以啊,通用版里边有opc的驱动。

网友C:
我也顶下,MCGS通网版都有标准的OPC客户端和服务器端,我有个项目上用到过,就是设置Dcom口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