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gor 8055BM的PLC如何操作才能看到

楼主(2009-08-19):
我司有一台FAGOR  8055BM的数控冲床,正在加工中会出现停机,屏幕无报警,驱动器的电源模块报警灯亮,关机再开,等几秒钟会出现外部急停和2013   I/O 板没电的报警,此时驱动器的电源模块有正常灯亮变成报警灯亮,需要等半小时之后又可以开机加工,大约一两个小时后故障重复出现,我想通过PLC查原因,但不知道如何才能看到梯形图,请大师们赐教!!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驱动器电源模块(PS-25A)故障,故障部位可能是内部电源或功率半导体模块、大电容器、风扇及散热器件。。。。。。。

网友B(2009-10-17):
应当是你的外电路,24V有短路的地方。可能哪里有折线了。

楼主:
后来经过替换是I/O板的故障

网友C(2010-07-26):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来电海洋发格公司,电话:010-62969581-601

网友D(2010-09-05):
FAGOR的没梯形图,都是语句表。

网友E:
那能不能通过语句表来看执行到哪一块吗?

网友A:
8055M的系统恐怕看不了,它的plc是语句表,只能在plc状态页面看见各I/O及软元件的实时状态及其变化情况。即使在plc程序文本页面里也无法看到plc程序文本中各I/O、变量、软元件等的实际状态。

网友A:
这也就是fagor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地方。具体问问3楼的“不亦乐乎”,他是fagor的专家

网友E:
见过人家用高级语言的开发环境调试程序,在调试环境里就可以任意设定断点,可以监控变量,感觉十分方便。

如果fagor的也可以这样,那调试就方便了。不然单纯看IO调PLC,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网友A:
不过那是以前,毕竟楼主那台设备用的是8055,现在8070应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