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08-19):
大家有没有用过永磁继电器YG-1,这种限位开关?

我很奇怪一个问题,
我见过一个厂家的起重机,
这种开关用作限位的时候,居然接的是常开点上,
全接触器控制,最常规的什么电动葫芦,大车小车的

有人说类似施迈赛的磁感应限位 ,就是磁体+本体,本体接触到磁体改变触点状态,且是自保持的

有知道的,用过的,说说其工作原理?

网友A:
也叫干簧继电器???

接点容量不够大

楼主:
希望有用过的给点经验阿

网友B:
          用于限位控制,产品接点用防酸,防潮结构的真空干簧继电器在磁场的作用下动作,不需要电源动作,接点控制电流阻性1A能控制直流和交流380V以下的电源电压,感应器机械寿命12万次。

网友C:
永磁感应器又称电梯感应开关,用于电梯平层限位控制,也可用其他限位控制。产品接点用防酸、防潮结构的真空继电器,在磁 场的作用下动作,不需要电源工作。接点控制阻性1A,能控制直流和交流380V以下的电源电压。感应器机械寿命≤12万次。

■ 永磁感应器的优点

①体积小
②控制大
③使用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