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用模拟量控制的是什么模式?

楼主(2009-08-19):
PLC给伺服驱动器发的是模拟量控制信号,那么用模拟量控制的一定是速度或者转距吗?如果是的话,那么驱动器在速度模式时,同时要控制位置环,那么控制位置的信号是什么发出的呢?是PLC还是驱动器?还有PLC给驱动器的使能信号和模拟量信号有没有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

网友A:
是驱动器发出的,控制位置环也是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的。电机上的反馈线给驱动器,自行反馈!

还有伺服是横扭矩的,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等等只是接线方式不同。

网友B:
1、是的

2、不发出,只是在PLC内部计算

3、

4、理论上没关系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1、是的

2、不发出,只是在PLC内部计算

3、

4、理论上没关系

内容的回复:能不能理解成 PLC只根据反馈计算速度环应该补偿多少,然后输出给驱动器,而驱动器根据自身的位置环来确定何时启动/停止电机? 另外 终端负载上的编码器不是应该作为位置反馈的吗?这里是接到PLC的,为什么按照大家的说法PLC输出+/-10V电压却成了速度环了呢?

网友B:
“能不能理解成 PLC只根据反馈计算速度环应该补偿多少,然后输出给驱动器,”

是的

“而驱动器根据自身的位置环来确定何时启动/停止电机?”

不是,驱动器上是速度环在工作,没有位置环。

“为什么按照大家的说法PLC输出+/-10V电压却成了速度环了呢?”

是指驱动器上的速度环。

楼主:
谢谢刘工的讲解,我大致理解了点,那PLC 的输出只是根据上位机的设定来计算的,电机什么时候启动/停止也只和+/-10V的控制信号有关,而驱动器工作在什么模式和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这样的吗?

我这里的驱动器工作在电子齿轮模式,有些时候停止按钮按下去了电机还会继续转一会,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方法解决的呀?

网友B:
"那PLC 的输出只是根据上位机的设定来计算的,"

位置反馈也是计算依据

"而驱动器工作在什么模式和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他"是什么?

"有些时候停止按钮按下去了电机还会继续转一会,是什么原因呢?"

停止按钮是接在哪里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驱动器的工作模式和PLC的输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吗?停止按钮是外部接的,输入到PLC。

网友B:
“我的意思是驱动器的工作模式和PLC的输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吗?”

当然不是。不同的工作模式需要接收不同的控制信号,PLC发出的信号总要与驱动器接收的一致。

“停止按钮是外部接的,输入到PLC。”

那就要看PLC里的程序是怎么写的了。

楼主:
"当然不是。不同的工作模式需要接收不同的控制信号,PLC发出的信号总要与驱动器接收的一致。"

按接线来看驱动器是工作在电子齿轮模式下,在电机运动-停止时,我量PLC给驱动器的+/-10V电压,结果是0.05V,且不管电机是运动还是停止时都是恒定的,就是没有输出啊。而驱动器的输入信号很少,除了+/-10V模拟量外就只有复位、找零、参考点、使能几个数字输入信号了,电机运动时只有使能的24V是一直有的。我想问驱动器本身有没有控制功能的呀?就是只给个使能信号它,它自己会进行位置等控制吗?

网友B:
"按接线来看驱动器是工作在电子齿轮模式下"

怎么看出来的?

"我想问驱动器本身有没有控制功能的呀?就是只给个使能信号它,它自己会进行位置等控制吗?"

有的驱动器可以,内部集成了控制器.

楼主:
谢谢刘工的答复。是根据实际接线、驱动器说明书的描述以及实际中需要M4/M5的位置凑上主轴(M1,ENC1),这才判断是电子齿轮模式的。说明书描述是这样的:In the electronic gear operating mode,the positioning controller calculates a new position setpoint for the motor to move to. This operating mode is used when one or several motors is follow the reference signal from a NC control unit or an encoder.而3个编码器2个驱动器之间的接线如下图,各个端口都与电子齿轮模式的接线吻合。驱动器是TLC63X系列的。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电子齿轮模式,模拟量信号是没有用的.

网友C(2018-03-29):
你好  我想问一下怎么用三菱FS3U-3A-3ADP控制台达ASBA-B2伺服驱动器呀(也是模拟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