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直线电机和丝杠、皮带的特点

楼主(2009-08-19):
1.直线电机的感念

简单的来说,直线电机就是“展开的”的旋转电机,它们的操作方式与旋转电机完全相同,用来描述旋转电机转矩的电磁公司也可以用来描述直线电机的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力。在很多应用中,直线电机与传统的旋转驱动系统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使用直线电机的过程中,不需要通过齿轮、滚珠丝杠或皮带传动装置等中间机械部件把电机与负载连接起来,负载直接连接到电机,因此活动部件不回产生背隙或弹性,这样一来就改善控制的动态行为,可以达到更高的准确度。因为没有机械传动部件,所以驱动系统的惯量和噪音都很底,此外,只有导向系统存在机械磨损,所以,直线电机比传统驱动系统的可靠性更高,摩擦损耗更小。

2.直线电机与其他传统传动的比较

 A .皮带驱动      皮带和滑轮是自动化领域最常用的设备,他们不仅能够提供高速和合理的重复定位功能,而且还可以节省系统部件的成本,但是皮带驱动系统也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皮带驱动系统一般有以下部件, 皮带、滑轮、变速箱、电机、载物台、轴承。这些部件所有扭矩饱和、背隙和皮带的张力都会影响系统的准确性,一般皮带驱动系统的重复精度在+/-0.2mm。而常见的直线电机配反馈可以达+/-1um,甚至更高,而且对皮带系统来说,还必须进行张力优化处理,提前装好轴承,皮带系统的反馈装置与电机而非负载相连,这样就更加降低了系统的精度。另外,皮带系统上述的部件都是“弹簧式”,会出现激振效应和建立时间的延迟,因此,虽然皮带驱动系统可以在高速下操作,却很难通过调整它们来实现阻尼功能与快速设置,皮带越长,这个问题更加明显,因为皮带伸展的越远,松弛的可能性更大。皮带驱动系统还需要经常维护,皮带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失去张力,甚至出现跳齿,直线电机是才直接驱动,不需要维护。只要轴承能够保证足够的润滑,直线电机没有使用任何的机械不见所以直线电机平台不会遇到扭转饱和、背隙、皮带张力或建立时间误差方面的问题,同时定位功能准确的很。直线电机行程的长度没有限制,不管传动距离多远,动态性能都完全保持不变。

楼主:
B  丝杠传动   丝杠传动驱动系统在精度相对教高的定位应用中非常常见,丝杠驱动系统通常包含以下部件:精密磨光或轧制的滚珠丝杠或丝杠、球形螺母或滑动螺母、电机、电机快和连接装置、载物台、直线导向装置-通常是方形轨道、横滚轮或圆轨道。丝杠通常效率比较底,一般情况下不到50%。虽然成本上比较底,但是螺母会因为摩擦而磨损,还有大多数丝杠都不是精密磨光的,所以会影响准确度和重复性,滚珠丝杠的效率将近90%。其产品都是精密磨光或轧制的,不过,长期使用也会磨损,受扭转饱和的影响,并且慢慢产生背隙,这些都会影响到系统的精度。丝杠系统的速度受螺距导程的影响,导程越长,越容易在高速下”失速”。加速度也比直线电机差的很多,另外有点,长导程的丝杠很难加工,成本也贵,丝杠系统和皮带系统一样,需要维护,行程受限制。

楼主:
UIA 滚珠丝杆平台用的是力士乐滚珠丝杆和导轨,重复精度+/-5um。

楼主:
斑主很小气哦,我前面说了那么多,可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可不是别的地方复制过来的。看在我前面说了那么多,做个小广告也不可以?现在业务不好做啊!小气~~~~~~~。

网友A:
说的非常好!ding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