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监控故障

楼主(2009-08-19):
我在西安做安防产品很多,做无线安防产品很少现在遇到了不知道为什么无线监控遇到天气的影响会出现视频信号不稳

网友A:
无线传输一般都采用2.4G频段,这是一个水吸收峰频段,微波炉就用这个频段加热食物。

天气变了,空气湿度大了,无线电波被水吸收,信号减小,信噪比降低,所以。。。。